多个信源并接一个负载

楼主(2010-01-06):
如果利用总线模式把多个信源并接一个负载,当仅有靠近负载的信源接通,其他的信源断路,是否会有强烈反射,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回答,是我问题说的不够清楚吗?

网友:
考虑到信号传输,要仔细的话
信号源是模拟还是数字,波形如何
传输过程是标准的50ohm阻抗线还是特属的pcb布线
接收端是什么?有ibis、spice?50R接地?
得出的结果越需要精准度,所要考虑的东西就越多
所以说你的问题,前置条件不够

楼主:
RGB信号传输,PCB布线,75欧阻抗传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