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做DC/DC的电源,麻烦高人看看还有哪些要改进的

楼主(2010-01-06):
麻烦帮忙看下还有哪些要修改的地方。

网友:
布局不是特别好

楼主:
我在顶上去!!~~

楼主:
我在顶上去!!~~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看没人回帖,那我就班门弄斧下,不过我是新手,观点仅供探讨:
我想针对覆铜这块提出异议。
你的板不算小,且需要贴片加工的,所以,我认为不应该用fill来覆铜,我觉得应该用多边形覆铜里的网格,且需要开窗而不能实铜。
覆铜面及电源、地层与焊盘相联时应以 Thermal relief 的方式连接。

顶层右下角这块覆铜,虽为多边形覆铜,不过建议不要用实铜,用网格。
这个覆铜有点问题,两个大过孔不需要连上吗?
这块还需增加些GND过孔。

网友:
第二个问题:
应该是布完线,再覆铜。
不应该将线连到覆铜上,应该连到相应的焊盘上(或过孔等)。
第三个问题:
地过孔还可以增加。
第四个问题:
如果不是软件问题的话,左下角那个过孔还没连上GND。

仅供大家探讨。

楼主:
确实准备换网格铺铜的

网友(2011-04-08):
做电源的啊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网格铜箔,如果不热的情况下,实铜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