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5V输出电源方案呢

楼主(2010-01-07):
输入电压:5.5V~14V
输出电压:5V
输出电流:大于40mA
效率要求不高,尽量便宜

因为是用电池供电,所以有电压的变化比较大。通常电池到6.3V就没电了。出于安全考虑所以把输入范围改大一点。

楼主:
78系列好像要起码3V的压降才能工作,否决
1117的话压降太大发热也大,否决
因为要长时间工作,需要一个能长期工作的电路。。。。

网友:
34063 可以考虑

楼主(2010-04-10):
做了几个431的电路。。。但是都不行迟点吧图上传上来

网友:
LM2575可以吧

网友:
可以用317试试啊

网友(2010-12-08):
不需要,直接经一个电阻用个5 .1V稳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2011-01-13):
电源电路好复杂啊

网友:
试下用HT7333吧,这个实用.且平宜.不过规格输入不可以超过去12V.你在输入级加个电阻降压就可以了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原来电源是这样做的吧,新手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1-04-13):
做过12v-->5v,用了一个集成电路器件叫什么来着?

网友:
我也认为直接接一个电阻 之后接稳压进行了吧

网友:
用开关电源IC,BM1410A可以做

网友:
同意7樓所說的, 用電阻和穩壓管的方法是最便宜的. 因為你的輸出消耗電流不大只有 40mA .
其他使用IC的方法, 器件都要大於2個. (輸入電容器+IC+輸出電容器)

网友:
自己用三极管加稳压二极管搭个电路,省成本,呵呵!!

网友(2011-06-14):
参考1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