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Enable Lossy SI Simulation和Enable Surface Roughness其中奥秘?

楼主(2010-01-07):
来人帮解释一下:
在HyperLynx的Setup下Enable Lossy SI Simulation和Enable SuRFace Roughness
这两个选项的具体含义和用途?
这两个选项怎么使用?使用时必须都选择吗?可以分开使用吗?
感谢至极!谢谢!
感谢至极!谢谢!
感谢至极!谢谢!
感谢至极!谢谢!
感谢至极!谢谢!
感谢至极!谢谢!
感谢至极!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至极!谢谢!
感谢至极!谢谢!
感谢至极!谢谢!
感谢至极!谢谢!
感谢至极!谢谢!

楼主:
在线等你的回答...

网友:
enable更准些。你可以搜索下在网上,啥意思

网友A:
Enable Lossy SI Simulation : 加計傳輸線的介值損耗與導体損耗 (loss) ,模擬結果會更趨近實際的傳輸線特性,但是一定比較費時 。

Enable Surface Roughness : 應該是加計導體表面的平整度,在數GHz或數十GHz 以上信號,表面的平整度可能會影響到信號或電源的完整性。Enable 後,應該會算的更準,但一樣比較費時。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7-06-21):
引用 网友A:
Enable Lossy SI Simulation : 加計傳輸線的介值損耗與導体損耗 (loss) ,模擬結果會更趨近實際的傳輸線特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