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_SPB_16.3的安装破解过程(据多个文档整理)

楼主(2010-01-07):
假定下载的crack文件夹为Aspirin,含Readme文件,及license_manager和patch这两个文件夹,
                                                license_manager文件夹中有cdslmd和license163.lic这两个文件;
                                                patch文件夹中有pattern,RunMe!,sfk这三个文件。

以下为本人据多个破解文档整理,安装成功。既然cadence SPB / orcad 16.3为英文软件,看来大家阅读英文绝对没问题,就不翻译了。希望能有些用处,呵呵。

Cadence SPB / Orcad 16.3

Description: Cadence SPB / OrCAD 16.30.000 is a comprehensive package of electronic design, analog and digital simulation, IC design of programmable logic and custom circuit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preparation for the manufacture of printed circuit boards.

More

This release combines previously unreleased separate products from Cadence - allegro SPB and OrCAD. When you install you must install one of the Cadence SPB 16.3 ticks or Cadence OrCAD 16.3. Package OrCAD is a subset of SPB. So if you want to set the maximum option - select the SPB and do not choose OrCAD. Choice of two options will not add additional programs or Fitch.

1. Disable any AntiVirus software you may have running in the background.

2. Run Setup.exe and click the "License Manager" button,install the license server (first Option). When the installation asks for the License file, just click Cancel on that dialogue. The installation will ask you if you are sure you want to exit the Cadence Licenc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 click Yes. Afterwards, click Finish on the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installation.

3. Copy cdslmd.exe from the aspirin folder into "C:\Cadence\LicenseManager\", or wherever you may have installed it and overwrite it .(for example, i installed it in "C:\Cadence\LicenseManager\", so i copied it in that location).

4. Create an environment variable CDS_LIC_FILE with the value this_host @ 5280, this_host replaced with the name of your machine (My computer-> properties-> advanced-> enviromnent variables->system variables)

5. Copy the file license163.lic from the aspirin folder into the license manager directory,"C:\Cadence\LicenseMananger\", or wherever you may have installed it..

6. Edit the first line in the file license163.lic--- replace this_host to the real name of your computer.

7. Run 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 located in the same folder ("C:\Cadence\LicenseMananger\")

8. In the Select license, select the edited file license163.lic.

9. Click Next.
10. In the Port number edit, check the value 5280.
11. In the editing window Host Name, check your machine's hostname (computer name). To find host Name? Use LMTOOLS find this.
12. Click Next
13. Click Next again
14. Click Finish
15. Reboot
16. install Cadence SPB / OrCAD 16.3,and select defaults (Near finish will report Lic & Host Name, Then Build Indexes for a damn long time).
17. Copy the files(RunMe!. Bat,patter,skf) from the folder: \ Aspirin \ patch into the installation directory,for example, C:\Cadence.
18. Start RunMe!. Bat
19. Wait (Can take a long time if you have slow pc).
20. Wait a little.
21. Enjoy the Cadence SPB / OrCAD 16.3!

网友:
这个16.3版本的OrCAD capture支持鼠标滚轮缩放吗?

网友:
上面仁兄,能否把破解文件单独发上来?

网友:
    问下
162和163能共存吗?

网友:
    我按这方法装好了,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破解文件

网友(2010-04-06):
    正在破解,来学习一下

网友:
    多谢LZ共享

网友:
觉得shooTERS破解不错,没那么多破解文件!

网友:
謝謝提供,收起來先

网友:
为什么我12步后不能出第13步...

直接出来finish, 而且说license.dat文件不能被用...

网友:
最好还是译一下,我看E文就头大,放上图片就更直接了

网友:
三克油外瑞吗去

网友(2010-05-18):
安装中,有进度更新给大家

网友:
破解成功,但是不支持滑鼠放大缩小,只支持滚轮放大缩小

网友(2010-06-28):
烦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现在用的VC上的那个   在做封装时,设置工作区尺寸(setup--Design Parameters--Design),其中的Extents 宽度和长度不能一次设置到位,下面提示 Can't reduce upper X extent, 只能逐步减小数字才可以设置好。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第七步没有找到那个文件呢?

网友:
破解完全吗?能用仿真不,期待啊

网友:
多谢,我也试过long的暴力破解,然后大部分都没问题,就stroke设置好像总不对!学习一下,再试试其他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