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 库中调用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大家好:
      part manager进行更新器件时,是否可以选择根据value来更新?

      我们已经建好了CIS 数据库,在库中包括器件代码(part number)、器件值(value)如10pf等参数。
      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画原理图时调用库中的10pf电容,设为c1,这个c1的属性中当然包括器件代码,设为1000,
      如果我还想画一个20p的电容c2,这时除了再从库里面调用外,是否以直接将c1复制一下,将value改成20p?
      但这样会导致c2的代码还是1000。
      用part manager进行更新时,CIS会自动根据代码(part number)来更新,即c2又被更新成10p了,这样导出来的BOM就有问题。
      大家是否什么好的建议?
      期待大家的回复。
      谢谢!

楼主:
现在初步可以通过 link database来解决,数据库中设置key为value。

网友:
part manager操作必须要用系统中属性值是唯一的那个属性
否则part manager还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谢谢袁荣盛的回复,那就是说part manager只能根据part number来更新器件了?

网友:
也不一定
你也可以自己编号(无重复),然后定义此编号为关键属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