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放置和制作MASK标示?

楼主(2010-01-07):
protel 99SE 如何放置和制作mask标示?

网友:
请教下,什么是mask标示?

网友:
光学定位点吧?
SMT MARK?

网友:
在本论坛搜索mark,出来一堆资料,你可以试试,应该有你需要的,我正看着。

网友:
在板子的对角处放置一个1MM的孔径为0的焊盘 顶层跟底层都各放置两个 具体的可以咨询你们焊接PCB的公司

网友(2011-05-12):
我们厂是放2.5mm的孔径为零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