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16.3的DSN(原理图)怎么转回16.2的

楼主(2010-01-07):
每次save as 都是file net found

网友:
可以通过edif来转啊

楼主:
怎么转,没有cfg文件,怎么弄呢

网友:
没有cfg文件
cfg文件在安装目录找一下

网友A:
save as里先要选16.2的版本,然后保存

网友(2011-05-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ve as里先要选16.2的版本,然后保存

不知9.2版本的OrCAD能不能打开16.2版本的呢?

网友:
我这里都可以呀,如图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行

网友:
另存的方法可行,亲身试过

网友:
    碰到过这个问题。
    说找不到文件。后来在另外一台机上的16.3版本中另存为16.2版本的。

网友:
    要把更新安裝上去才可以轉16.2了, 15.7 也可以開!
    原始16.3 是有BUG 的.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行,16.2版的用10.5版本的OrCAD能打开的,

网友(2011-06-27):
    要把更新安裝上去才可以轉16.2了, 15.7 也可以開!原始16.3 是有BUG 的.
 更新安装是怎么回事?怎么安装?

网友(2013-05-24):
    要怎么弄?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