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小问题,POWERPCB中怎么设置电源层和过孔之间的间距?

楼主(2010-01-07):
板子的一个电源层和穿过这个电源层的过孔(不与电源层连接),两者之间所留的绝缘空间的距离是怎么设置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如何查看一下呢?改大或改小后想看看结果,这个能不能看?请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谢谢~
我的5V电源层是CAM Plane类型,我原先以为只有Split/Mixed Plane类型的多电源层需要画覆铜区,再覆铜。CAM Plane类型的电源层也需要画画覆铜区,再覆铜吗?
对POWERPCB还不是太熟,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
能不能改的更大些?我的改为20mil没作用。为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