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Allegro文件转换成PADS文件

楼主(2010-01-07):
方法1
一、allegro导出成gerber
二、CAM350导入gerber,并设置层,按Y设置层;至少要Top和Bottom
三、CAM350导出成pads格式的asc文件
四、pads导入asc文件。

方法2
allegro to PADS转换,我的方法是:allegro => WG =>ADS转是可以的,但不是同一家公司,不可能十全十美的转换,可能有些东西会丢掉。转换的可用度在95%以上。例如丝印、铜皮有时很难转过来。最好在用网表进行验证网络是否正确。此方法估计好多人都是在用,如用第3方软件CAMCAD转换,丢的东西更多,我转的时候就丢了很多。
allegro to WG 是通过skill来进行的,先输出mgc文件然后转成PCB文件。
PADS to allegro转换无需其他工具他们自己可以户转非常好转,但封装可能会有部分参数丢失,例如热盘和反盘等。
WG to  allegro转换,我的方法是: WG =>ADS=>allegro。
备注:所有的软件互转的PCB只能用来参考,不能当做最终文件输出。如果用allegro设计就不要做完设计转到PADS,然后用PADS出gerber。这里面的互转有些东西丢失调很难发现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100%的转换方法让人放心。
方法3
使用CAMCADPro,
一、Allegro导出txt(分解extracta),IPF,ODB++(需要装插件)
二、CAMCADPro导入
三、CAMCAD PCB Translator导出pads文件
或者先导出成其它文件,再导入成pads

转帖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有 没有人试过可以的?

网友(2012-06-08):
    晕!
    都在CAMCAD里看到板子图片了,可怎么就找不到导成ASC文件的菜单呢!
    CAMCAD还是MentorGraphics产品吗?

网友:
    allegro-AD-PADS比较方便吧?不过效果也是达不到百分百的转换,。。。

网友:
    我用Allegro-CAM350-PADS,转出来没有器件边框,而且所有东西都是2Dline。这个转出来应该没什么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