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 建BOM时不需要的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各位晚上好:
     我们原理图中有一些不需要的器件,value值都写成(*),在通过reports->bill of materials->standard时,
     有些(*)会自动通过数据库改成原来的值,但这又不是我们需要焊接的。
     请问各位是怎么处理的?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啊?自己顶一个。。。

网友:
不需要上件的有很多方法可以处理
可以添加一个新的属性(比如mount等等,随便命名都可以的,只要能看明白就OK),不需要上件的都定义同一个属性值
也可以把reference 命名成R?或C*等等
BOM出来排序一下,一目了然

楼主:
我也问题了一些坛友,大概有以下两种方式:
1、像你的说的增加一个属性。但是我用reports->bill of materails->stadard导出的BOM,会自动把part number相同的放在一行,因此有这个属性和没有这个属性的都在一起,是不是还要对照原理图在生成的BOM中去删除?
2、把reference命名为R?或C*,是否会造成命名不好看。我们以前是将value值改为(*),但是有了CIS库之后就不行了,用reports导出BOM时会自动更新,将(*)改为库中的值。
用BOM OF MATERIALS有时又会出现串行的问题。

网友:
可以按照一定的格式出自己想要的BOM
这个论坛里应该有的哦

楼主:
经过自己摸索,问题已经解决。
KEY值需要设置一下。
感觉我们这个论坛好冷清啊。。。。

网友:
增加一个属性使得你自己可以区分得出,使用tools--->bill of materails,相同part number且相同属性的才会合并在一起放在一行,这样把那些不想上的按照你自己设置的属性筛选出来删掉就OK了。

网友(2013-08-31):
在part manager中建BOM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