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各位大侠,设置成CAM Plane的地平面怎么没有跟对应的地过孔连接起来呢?

楼主(2010-01-08):
各位大侠,用快捷键C查看,设置成CAM Plane的地平面怎么没有跟对应的地过孔连接起来呢?
图中过孔是接地的,但是怎么看不到和地平面连接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急!大家的地平面是不是都设置成CAM Plane类型的?CAM Plane是不是不需要覆铜呀?
我是把地平面设置成CAM Plane类型了,按照前面一个帖子说的用快捷键C查看,但是却发现地平面没有和地过孔连接,这是怎么回事?
请各位大侠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以前都是设置成Split/Mixed层,正片看到的比较直观。
第一次用CAM Plane层,负片应该怎么查看呢?快捷键C吗?
请各位给看看,谢了~

网友:
你的VIA是不是没有设置Plane热焊盘连接。

网友:
这里有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呢?我已经在VIA的属性里设置了和地平面相连接的(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看了一下,Plane Thermal也已经打勾了,如下图

网友:
要不,你把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干嘛我下不了你的附件。
我估计是你把GND和GND1设成了2个Net,面不是统一的GND。

网友:
你那CAM Plane是不是GND1,那样的话VIA肯定不连上这个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我试了一下,附件可以下呀。
GND1是我给Layer 2起的名字,实际assign的net就是GND,因此应该不会是两个不同网络的问题。

网友:
这次可以下了。
你都还没布局完成,还没灌铜,就这么猴急的看它通不通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上面有些元件暂时删去了,布线是都已经完成了,正在搞电源和地,以前是用Split/mixed做电源和地的,没用过CAM Plane,所以想看看地层的效果。

网友:
其实我们搞设计的,只要把各层设置好之后,Pads到时会为你想办法连上的。

就好象小时候去玩泥沙,到晚上,你妈会叫你回家吃饭一样。
不过长大成家之后,才换成你老婆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上面给的两个图好像是我的复合电源层(MIXED VCC2),这个复合电源层本身是split/mixed型,这个正片是没有问题的。
我遇到的问题是在查看GND层时,因为设置的是CAM Plane型,用快捷键C查看,就会看到接地的VIA没有和地层相连接。你可以任选一个地层,然后用快捷键C看看。

网友:
我已把其它层都关闭了, 不过再看看也好。

网友: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也打开了这两个显示开关,看到显示的十字是白色,和地平面设置的黄色不一致,不敢确认这是不是负片的连接。感谢大侠的耐心解释,小弟收益多多!!
    以前都是把地和电源设置成CAM Plane型,然后铺铜,看的比较直观。

网友:
为什么还用CAM Plane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