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为什么我的板子铺不了铜????

楼主(2010-01-08):
大家好,为什么我的板子铺不了铜????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问题的原因,谢谢!!
我那里出现问题呢???

网友:
重大的运行环境错误,请按OK关闭程序!

楼主: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请帮帮忙

网友:
我把你的铺铜删掉重新铺了一下没发现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铺的铜皮。
任外建议安全间距设置改成如下:

网友:
还有,你这个电路恐怖。

网友:
你的东西还给你。

楼主:
没办法,我是新手,这个电路恐怖。就是布局不行和走线也不行,各位大哥,谢谢你们,小弟的qq是:237814910   ,我想和你们成为知己。
问题答案是:李成

楼主:
我以前铺铜没问题,就是好长时间没用软件了,把铺铜给忘记了。

楼主:
好想还是不行呀??
还是弹出错误窗口

网友:
还是老手嘛,我用这个软件还不到2个月。

楼主:
哦,麻烦给小弟指点指点

楼主:
那你可不可以,把我这个pcb板
铺铜的每个步走给小弟指点下。
小弟在这谢谢你,那你的qq是多少呢?
我想和你成为好朋友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了!这个铺铜总是铺不好,
有时还会出现错误了!!!希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
这么好玩那,我再试试*****。

网友:
用恢复灌铜。具体区别jimmy有过一个贴子,我就不说了。

再不行就是你那电脑不行了,扔了它,叫老板换一台吧。

楼主:
问什么在没有绘制覆铜区时,在输入  po  时还会看到有覆铜了????那是什么原因呢??
希望大家想想那是什么原因呢????

没有绘制覆铜区时,,竟然输入  po  时还会看到有覆铜。。这真是个奇怪的事。。

网友:
是有点怪, 是不是你设了什么东西忘了吧?

网友:
原因找到了!

网友:
是不是原理图那边的设置有相同的问题?只在LAYOUT更改是一时的,从原理图关联过来它又会变回去的

网友:
解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