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PCB工艺和叠层请教讨论

楼主(2010-01-08):
三星的s3c6410的封装是0.5mm的BGA,希望做过这个片子的同仁和感兴趣的PCB高手能讨论一下做这个片子的的最小工艺要求。我初步设想需要8层板,0.08mm的线宽/线间距。0.15mm/0.25mm的过孔,SGSGPSGS叠层。盲孔工艺。不知道是否合适?或者有其它的方案,原则是可以做,稳定可靠,基本对板子大小没有要求。希望大家多多指教。附图是封装图。

网友:
之前我做过一块6410的板子,用的也是八层板:GSGSGPSG,0.1mm的线宽/线间距,盲孔埋孔都用到。板子很稳定!

楼主:
谢谢figofeng,0.5mm的BGA的焊盘是0.25mm,两个焊盘之间只有0.25mm的距离。

 不知道你的过孔和盲埋孔是多大规格,0.1mm的线宽/线间距怎么扇出啊,谢谢。

能不能说一下你的具体的盲埋孔的设计,孔径大小和叠层,谢谢!

网友:
你告诉我QQ吧!

网友:
层叠:g-s-g-s-v-g-s-g
1-2、7-8层盲孔外径10mail,内径4mail
2-7层埋孔外径18mail,内径10mail
线宽线距:4mil
BGA内尽量靠近焊盘打盲孔,甚至可以重叠一部分。使用盲孔将线导入到内层,然后再直接走线,或者通过埋孔将走线引到其它的层进行走线!

网友:
看BGA的出线多不多,建议尽量在top和L2走线,在内层要打一个2-7层埋孔,占很多地方
层叠:s-s-g-s-v-g-s-g
1-2、7-8层盲孔外径10mail,内径4mail
2-7层埋孔外径18mail,内径
top层为了在2个焊盘中间走一根线,焊盘是0.25mm,线宽0.1,线距0.075mm
其它层线宽线距4mil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我这样做,不知道成本会差多少?
孔:1-2,3-4,5-6,7-8,1-4,5-8,1-8,外径:0.25mm,内径:0.1mm(4mil)
最小线宽/线距:0.08mm。
------------------------------------------------------------------------------------------------
1-2、7-8层盲孔外径10mail,内径4mail
2-7层埋孔外径18mail,内径10mail
线宽线距:4mil

网友:
这个芯片需要那么多类型的孔么?你那么多类型的孔,价格回很贵的

楼主:
这样,看来做
1-4,5-8的盲孔,外径:0.25mm,内径:0.1mm(4mil),
1-8的通孔,外径:0.3mm,内径:0.15mm,
这样的方案是不是性价比好些,比起做HDI工艺来说?

网友(2010-02-22):
figofeng 你qq多少呢?

网友:
大家好!我做了一块s3c6410的PCB,六层板,层叠:S-P-S-S-G-S,过孔都为通孔:外径0.25mm ,内径为 0.15mm,但线与过孔的间距不到3mil,加工起来有困难,请问大家6410必须用盲,埋孔吗,谢谢

网友A:
我的线宽/线距均为 4mil,希望能交流,我的QQ:23427341

楼主:
楼上的,如果你把线宽/线距改为3mil/3mil可能会好些。我现在做的是线宽/线距为0.8mm/0.8mm。
你全部用通孔CPU是怎么扇出的,高手啊,还望指教一下。

网友:
层叠:S-P-S-S-G-S,BGA内部间距0.08mm,全局0.1mm,via-pad(0.1mm/0.2mm激光孔)。全局过孔0.2/0.4mm.

网友:
谢谢楼上,至于扇出可以用手工一个个打出来或在ROUTER里面扇出,按照左下、右上;
楼上的BGA内部间距0.08mm,全局0.1mm,via-pad(0.1mm/0.2mm激光孔)。全局过孔0.2/0.4mm,能加工吗,是到哪加工的,方便发个邮件 zhx224@yahoo.com.cn ,感谢!!

网友(2010-09-16):
有人说做6410板只用到了通孔,有人说用了1-2盲孔和通孔,也有人说用了1-2、2-7、7-8盲埋孔,还有的人说用到二阶盲埋孔。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6410有400多PIN,只用了通孔的,估计有网络的PIN不到300,并且要用到小于4mil线(加工时要加钱的哦);仅用1-2盲孔和通孔的(盲孔也是要加钱的),应该是网络多一些,只用通孔走不通的,也是要用到小于4mil线;用了1-2、2-7、7-8盲埋孔设计(盲埋孔加钱是不是比盲孔多一点,这个我不是很清),可以不用小于4mil线;用到二阶盲埋孔的目前还没见过。
另外是,很多小厂家往往是对小于4mil线比较敏感,对盲埋孔加工基本没有问题,所以想省点钱,把自己板送到小厂家去生产的话,建议不要用小于4mil的线。当然,送到大厂家(比如:兴森快捷)的话,设计和生产都不是问题。

网友(2011-03-30):
1.使用8层板,关键信号走内层。
2.使用盲孔和埋孔技术,1-2为盲孔,7-8为盲孔,2-7为埋孔。1-2层埋孔可以占据焊盘的一个角落。
3.盲孔的外径为11mil,内径为5mil;埋孔外径18mil,内径10mil.
4.线宽最小4mil,线间距最小为5mil.

网友:
最近要用S3C6410做个板子,规则这样设置:
1.使用8层板,关键信号走内层。
2.使用盲孔和埋孔技术,1-2为盲孔,7-8为盲孔,2-7为埋孔。1-2层埋孔可以占据焊盘的一个角落。
3.盲孔的外径为11mil,内径为5mil;埋孔外径18mil,内径10mil.
4.线宽最小4mil,线间距最小为5mil. 但6410靠内圈的信号就不容易扇出了,

网友:
最近要用S3C6410做个板子,规则这样设置:
1.使用8层板,关键信号走内层。
2.使用盲孔和埋孔技术,1-2为盲孔,7-8为盲孔,2-7为埋孔。1-2层埋孔可以占据焊盘的一个角落。
3.盲孔的外径为11mil,内径为5mil;埋孔外径18mil,内径10mil.
4.线宽最小4mil,线间距最小为5mil. 但6410靠内圈的信号就不容易扇出了
望赐教。47597736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要用S3C6410做个板子,规则这样设置:
1.使用8层板,关键信号走内层。
2.使用盲孔和埋孔技术,1-2为盲孔,7-8为盲孔,2-7为埋孔。1-2层埋孔可以占据焊盘的一个角落。
3.盲孔的外径为11mil,内径为5mil;埋孔外径18mil,内径10mil.
4.线宽最小4mil,线间距最小为5mil. 但6410靠内圈的信号就不容易扇出了
望赐教。475977360

网友(2011-06-09):
    哈哈,一定需要盲埋孔吗?

网友:
    根本不需要8层板,用6层板就可以了,采用焊盘孔工艺,就是过孔打在焊盘上,线走4Mil
    绝对可以的,采用8层板和盲孔 成本会增加太多

网友:
    还有就是  结构如下 S-G-S-S-G-S

网友:
    本叠层结构 采用两层地  这样信号质量最高 ,因为ARM是低功耗,无需走电源平面  线走到30MIL足以

网友:
    在ARM领域,基本上只要满足  DDR等长,差分线规则,一般来说两层地的叠层结构,一般只要原理图正确,PCB肯定没有问题(时钟在1G以内)

网友:
    求助!
    三星的s3c6410的封装是0.5mm的BGA,希望做过这个片子的同仁和感兴趣的PCB高手能讨论做这个片子的的最小工艺要求:
1、BGA 最小线间距&最小线宽,通孔&盲孔&埋孔的内径&外径?
2、用盲孔还是埋孔、还是盲埋并用?
3、我初步设想需要8层板,S G S P G S P S叠层,些叠层是否合理,有没更好的叠层方式?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推荐叠层结构:G-S-S-G-P-S-S-G,这样对emi很好。最好走线层是第7层。

网友(2012-02-11):
    要求不高6层通孔能做下

网友:
    我也做了好几款,都是用六层板,全部通孔,0.15/0.25mm,性能都很稳定。

网友:
楼上的用0.15、0.25通孔能走完6410吗。里面的线咋出来啊

网友(2012-04-25):
其实我画的第一个块子就是6410,足足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因为之前同事layout出来的发现不稳定。幸好我这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线宽/线距均为 4mil,希望能交流,我的QQ:23427341

你设置成4废板率太高,而且即使你把所有的引脚都用上做八层板也可以了,关键你您的布局。八层板的层叠结构我就不重复了。主要是布局不同的布局需要的层数不同的,难易度也不同的

网友(2013-11-08):
好贴,Mark。都是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