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阻抗连续问题?

楼主(2010-01-08):
在多层走线中,改变走线的宽度来使得阻抗连续,这样的办法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那Via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办法当然可行了。。。via存在问题啊

网友:
方法可行。
Via是不是有问题跟你变不变线宽没关系吧?那要看你的具体应用了,信号的上升时间,via的配置等等,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把你的layout发上来,我仿真一下具体再给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