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从pcb decal调出part information

楼主(2010-01-08):
pads 从pcb decal调出part information

楼主:
是不是没有此功能啊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们直接 open Decal时,会出现 Part Type list for Decal窗口,我们可以从这里选择edit part.如果我把此窗口关闭了,怎么调出来,不重新open Decal。

楼主:
我找到了 Tools/Part Types……
可是我从pcb 文件直接edit decal时,此功能是灰色的。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layout文件中decal对应的part设置了pin map选项,而logic文件中的part没有设置pin map. 实际上pin map也是一一对应,不需要的,我在库中就删掉了,结果在layout中 I 就报错 。

楼主:
error如下 :
ERROR: Component name U201. Decal XXX has terminal names whereas corresponding part type XXX has a pin map.

网友:
出现此情况通常是新封装的管脚数量或管脚名称与旧封装不符。

需在新封装也增加相同数量或比旧封装增加几个管脚(如定位脚),管脚命名也要一致。

在open decal时,在出现的表格中,要对应好管脚名称,就可以成功了。

网友(2013-08-27):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希望跟JIMMY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