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中放置Logo

楼主(2010-01-08):
1. 把LOGO 保存成 单色的 BMP 图像.

2. 在PCB 界面下使用 Open\file 命令打开文件”C:\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6\Examples\Scripts\Delphiscript Scripts\Pcb\PCB Logo Creator\”

3. 运行 DXP\run script…, 运行刚才导入的script 程序.

4.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LOGO图像

5. 点击convert按钮, 侧把 BMP图像转换成PCB 中图像.

网友:
    嘻嘻~~~
我试过了 可以了

网友A:
    有个BUG,不能在底部丝印层生成~~~~~~~~~~~~~

网友:
    这个好东西啊,先顶后下

网友:
    刚刚用了下,很好很强大,谢谢

网友(2010-06-08):
    我也会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1-08-17):
    试试行不行

网友:
    很好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2011-09-16):
    LZ,移动转换完成的图像后为什么会有飞线跟之前的PCB走线相连啊?   我把转换好的图像放在有走险的地方了,再次移走的话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BUG,不能在底部丝印层生成~~~~~~~~~~~~~

    真的?!

网友(2011-11-18):
    第二步那个文件找不到,我用的是AD09的

网友:
    确实可以,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