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update

楼主(2010-01-08):
pads layout中怎样把修改过的库update 到layout文件中???

楼主:
是不是没有此功能啊

网友:
有两种方法:
1,更新ECO时,勾选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这一项。

2,在PCB上面选中你要更新的器件,右键,edit decal,然后在封装编辑界面调出你更改后的封装。

退出,保存,应用到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