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yout封装引脚问题

楼主(2010-01-08):
我需要做的封装,其中有多个焊盘为一个引脚编号,请问怎么做?焊盘都有孔的,用关联只能关联铜皮,好像不能关联焊盘吧

再一个问题,设置坐标原点的功能好像很弱,请问怎么将坐标原点设置在焊盘的中心,也就是设置坐标原点可以使用捕捉吗?

网友:
一,不清楚什么封装用到多个焊盘编成一个号。它们的网络应该相同的,不同的编号也不会影响它们。
二,你可以先设置MOVE  COMPONENT为BY  MIDPOINT。去选中高亮焊盘。再点设置坐标原点。即原点=中点!

网友:
不清楚 好像是不可以把 我还没找到办法!

网友:
双击焊盘,见到表中的XXYY没有,把它们全改成0不就成了.

楼主:
总觉得捕捉功能没有Peotel好用

网友:
peotel的捕捉功能有AutoCAD 和SolidWorks等好吗?

楼主:
楼上说的是专业的制图软件,不是布线的啊

我只是说相比PADS Layout , Protel的捕捉好一些,至少我近10年来使用Protel没有觉得很费劲就能完成各种制图和造型
或者PADS Layout 还有我不知道的方法画图 , 所以在这里请教

网友:
PADS在制作封装,原点的定位和转换确实没有protel好用,
但用了这么多年的PADS,用习惯后倒也不觉得定原点有多难。
比如你一开始放置PAD时就将它放在 0 0 原点。

网友:
什么叫"专业"? 各软件有各软件的专长.
象楼主说的用Protel十年了, 俗语说的"三年抱两" ;
十年!! 小孩都6个又1/3了,还有什么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