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边框不规则PCB灌铜,如何画不规则的灌铜边框?

楼主(2010-01-08):
如题,请大家讲讲自己的做法

网友:
如果是TOP和BOT层,直接画成包括整个板框的正方形灌铜就好了。

网友:
点选板框,Copy-Paste,然后修改板层.

网友:
点选粘贴后的边框,现在还不能修改它的属性.

网友:
粗暴点.右键--explode

网友:
再把它移到你想要的位置就成了.

不知这个方法是不是你想要答案?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已经搞定了,2种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