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BUS信号的Undershoot太大怎么办?

楼主(2010-01-08):
板子上有几组SMBUS信号,其他的都没问题,但DDR的那组的SMBUS在接收端有很大的Undershoot(-1v左右),源端完全正常,CLK和DATA信号都是如此。
我试过在终端加两颗钳位二极管,结果可以降到-600mv左右,但是离SPEC-500mv还是差了一点。

不知道Layout上什么样的问题可能会造成这么大的undershoot,阻抗的话,几组SMBUS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信号还是要看末端的。过冲大可以考虑增加串联匹配,效果应该比钳位二极管好。板子要是做好了看能不能调整IC的输出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问题就是现在这条线都走在内层,加damping电阻都没空间啊,如果要改layout去加这颗电阻,那还不如直接改layout避免到这个undershoot。
我再找找看还有没有位置吧,谢谢!

网友:
这个过冲的spec是哪里规定的?SMBUS也就上电读读EEPROM的信息吧,为这个改版不值当啊。如果要改最保险的还是加始端匹配,改layout不靠谱的,影响的因素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實,SMBUS通行協議確實沒有定這個SPEC,但是客人有這個要求。
始端本來就有2.2k的上拉電阻了。

网友:
调这个2.2K的电阻有没有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大到4.7k,想把驱动能力降低一点,基本上没效果。

关键这个Unershoot实在太大了,如果是超出SPEC一点点,在示波器上动动手脚都能过去了。

网友:
try reduce the pullup resistor to ~1K, should have some help; if still not good, then add a capacitor at this net to gnd. you can try different values.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