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SigrityPowerSI过期,求复活

楼主(2010-01-09):
speedxp的license到2010--01-01就过期了,我尝试修改系统时间也不行。

各位有新Crack或是复活方法的话,麻烦指导指导~

网友:
该系统日期不行吗

网友(2010-02-12):
软件在那里?
能不能共享一下?
赫赫!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在那儿可下XP?

网友(2010-03-15):
    有关于Sigrity SpeedXP v7.0 暂解,可参考此处p-c-b-s-i-c-o-m,搜索Sig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