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异形焊盘怎么画?

楼主(2010-01-09):
这个异形焊盘怎么画?

网友(2011-04-14):
AD9怎么画异形焊盘

网友A:
简单
如果是带孔的稍微麻烦点
如果不带孔
用线条层和阻焊层重叠一个就是了
分别用两层的填充做
无非最后就是要求露锡就是了

网友(2011-06-01):
引用 网友A:
简单
如果是带孔的稍微麻烦点
如果不带孔

新手,麻烦详细点,谢谢

网友:
分别用相对应的线条层和本层的阻焊层PF 填充 重合
就算是个焊盘了 肯定是漏锡的

网友(2011-08-19):
用BOT或TOP层的做长方形锡盘,用阻焊层做半园,就能做成那样的焊盘,但实际上焊盘还是个长方形焊盘,只是半园的部分用绿油给涂上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