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上常见的异形焊盘怎么画?

楼主(2010-01-09):
FPC上常见的异形焊盘怎么画?

网友:
有知道的吗?顶下

网友(2011-08-22):
看起来好危险,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样做也行,想学学

网友:
很想知道,困惑很久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是怎么画的,但是我还想知道这种焊盘在什么时候运用?还望高手来解答!!!

网友:
这种可以在元件库内做好,用的时侯调出来吧

网友:
    我的笨方法,不知是否可行~请参考:

网友:
    焊盘说白了就是一块铜皮上打个孔。
    异型焊盘无非是铜皮形状怪异,其他的都一样,就看你能否用铜皮画出你想要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