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spb16.3不能识别stroke

楼主(2010-01-09):
前几天装上16.3后发现不能识别stroke,一直没时间来研究,今天有空,终于搞定。下面与大家分享,搞定后不要忘记回个贴哟
;e(` ?v.om
首先把allegro.strokes文件拷到pcbenv文件夹下(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pcbenv文件夹在哪里);
;b+@1aC#Y,}
然后在pcb edit命令行里输入strokefile allegro.strokes,搞定,简单吧?

这下就可以用stroke了。

这下就可以用stroke了。

不过在下次打开软件后又不能用,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按如下方法:
w^m&S!J8P
打开X:\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kill下的example.ilinit文件,在末尾加上
o.xx‑T

`i o
b p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1]C|G

楼主:
发掉了,后面的重发:
打开X:\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kill下的example.ilinit文件,在末尾加上
 p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 C | G

楼主:
发掉了,后面的重发:
 打开X:\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kill下的example.ilinit文件,在末尾加上
p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
    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
axlTriggerSet('open 'stroke_fix_163)
    然后另存为allegro.ilinit

网友:
我好像见过别人发过类似的内容

网友:
按照LZ方法做了, 还是不行!

网友(2010-03-17):
试了,没用!

网友:
怎么右键一直都有东西呢?

网友:
按照LZ方法做了, 还是不行!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了,不行。

网友:
我试试先...

网友:
解决了,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后,如果右键一直有菜单出现,那么按着ctrl键再试试,如果可以,那么做如下设置:执行菜单Setup > User Preferences 出现窗体,在左边的Categories 中选择Ui,然后打勾no_dragpopup
右边的方框,点击OK 完成。

网友(2010-04-16):
还是不行哦

网友(2011-05-25):
我试了,确实不行

网友(2012-07-19):
谢谢!!可以使用了

用文字编辑器打开x:\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kill\example.ilinit,建议不要用记事本打开,因为记事本打开会有很多的小方块,具体内容如下:

  ;

  ; This example file shows how to load Skill files (those with the

  ; extension ".il"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 To use copy to allegro.ilinit if to be used by all Allegro based programs

  ; or .ilinit if intended for only one program

  ;

  ; Setting Allegro environment variable, LoadSkillFilesDebug will turn

  ; on printing the name of each file as it is loaded.

nless(boundp('LoadSkillFilesDebug)

  LoadSkillFilesDebug = axlGetVariable("LoadSkillFilesDebug"))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n"))

  (foreach file (rexMatchList "\\.il$" (getDirFiles "."))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Loading Skill file: %s\n" file))

  (load strcat("./" file))

  )

  ; Load any ini files (containing axlCmdRegister)

  (foreach file (rexMatchList "\\.ini$" (getDirFiles "."))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Loading Skill file: %s\n" file))

  (load strcat("./" file))

  )

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n"))

  在文件的末尾加上,

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

  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

xlTriggerSet('open 'stroke_fix_163)

  然后另存为Allegro.ilinit,存盘路径是pcbenv文件夹下。

网友(2012-11-28):
    照着楼主说的去做了,当时可以虽然命令框里面有错误提示但是stroke功能还是实现了,但是我第二天再打开电脑的时候 PCB edit就打不开了,这是为什么呀?我的是16.3版本的。

网友:
    1. 有這麼麻煩嗎?
2. 奉勸樓主儘量不要去動到系統內部的設定.
    萬一出問題了都沒法救了. 儘可能把環境掛在 pcbenv 裡面.
3. V16.3 的原始版本 Stroke功能是有問題的 , 無法正常使用. 不過您如果有安裝 S006 以後的補丁 , 那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上说那么多,有的人可能还是用不了,还不如直接了当的告诉大家去找最新的补丁把补丁打上就彻底解决了,不过就是必须在你安装后,和谐前,把补丁打上...想必大家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