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 Stacks Properties 中的pad style选pad与选thermal或antipa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1-09):
1 中间层选thermal,top、 bottom层也变成thermal,不能单独设吗?
2如果选pad ,连接GND 或穿过GND(电源)层时是不是软件自动加thermal或antipad?
top层铺地时自动决定thermal?
3 Use Global defaults 有何作用?
谢谢!

网友:
设置内层的隔离距离: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3336&page=1&extra=#pid27568

我个人从来不用负片,也从来不设置此项。照样画得开心!

楼主:
多层板的GND也不用负片?

网友:
是的,干嘛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