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0-01-10):
请问做封装的时候为什么丝印层有顶层和底层之分 但我看很都贴片封装都只是做了顶层的 没有做底层的 但贴片分别都用在底层和顶层。还有就是为什么有ASSEMLY TOP层 ;

网友:
因为零件是以调用的形式进入到板当中,
零件在板子是有MIRROR命令,只有做零件的时候,做它的TOP层,就可以了,
package的assembly是器件的外形;Ref Des的assembly是封装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