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nout by pick出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0-01-10):
使用fanout by pick命令,对某一元件扇出后,发现有一部分过孔打了两次,两个过孔重叠在一起的,使用slide可以将这两个过孔分开。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不将其中一个过孔删掉会有什么问题?如果都删掉那又很麻烦!请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遇到过,要注意你要扇出的零件没有走线,下面没有背面的零件,而且是规则PIN角,
我有一个方法,就是把零件放在板外,很干净的地方,再扇出一次,再试试

网友:
用这个命令可不可以打盲埋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