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原理图器件引脚重名问题

楼主(2010-01-10):
请教高手:

设计一块PCI 卡,PCI 连接器有很多 +5V 电源GND 等引脚是重名的,DRC检查时出现错误,说不能重名
,于是我就把所有的这些引脚都改成 power ,可是又出现个新问题:power 引脚是不是不能加 no connect 标志?
因为我基本上用的是3.3v 的电源,5V 的基本不用,如果不给+5V加 no connect, 标志,DRC说是该网络少于两个连接,

请问各位遇到引脚重名的问题一般是如何处理的?难道非要把名称改成不一样吗?

网友:
+5V1 +5V2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用标号区别就可以了

网友:
把引脚属性改为POWER也可以

网友:
    POWER属性的引脚才可以重复明名

楼主:
    power 引脚似乎不能加 no connect 标志 吧,
    因为有的引脚是12V, 5V用不到,如果把这些引脚设置为power而不连接,会产生其他DRC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