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 安装失败,哪位大侠有详细的安装教程啊?

楼主(2010-01-11):
cadence16.3 安装失败,哪位大侠有详细的安装教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l

先安装Cadence spb 16.3

l

然后破解如下:

1.

安装license manager

2.

cdslmd.exe复制到license manager安装目录中,覆盖源文件;

3.
建立环境变量,在My computer->properties->advanced->enviromnent variables中新建CDS_LIC_FILE5280@this_hostthis_host为您的机器名;

4.

编辑license163.lic文件中的第一行,将this_host改为您的计算机的真实名;

5.

在安装时,提示license文件时,选择编辑好的license163.lic

6.

单击下一步;

7.
在提示输入Port number端口号时,输入5280

8.

host_name处提示检查您的计算机名字,;

9.

单击下一步

10.

仍然单击下一步;

11.
单击完成;

12.
重启计算机;

13.

cadence进行破解如下

14.

复制\Aspirin\patch到安装目录下

15.

运行rumme.bat

16.

等待;激活完毕后会自动退出

17.

破解完成

网友:
1-12步都可以省掉

不过其中第3步
CDS_LIC_FILE为license的路径

如c:\cadence\license.dat

license manager是完全不需要安装的

网友:
谢谢楼上提供的简洁方法

楼主:
等下在试试

网友:
在本论坛,我发一个关于“allegro spb 16.3安装方法”的帖子,下载附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装不上

网友:
新下载的16.3  在patch 目录中少 rumme.bat文件  怎么办?

网友(2010-07-16):
我的装上,报license失败, 但是我的capture可以用,allegro不行????

网友:
看上去16.3 “和谐”的不太好

网友(2011-12-09):
按楼主的方法啊了,破解不了啊,求解!

网友:
我按这个安装成功!

网友:
第15步运行runme.bat时要注意,需要先结束2个进程树:cdslmd.exelmgrd.exe,否则提示:

结束了上述2个进程后重新运行runme.bat,待cmd对话框消失就好了,整个过程不能有错误提示

安装完毕后需要重启(让cadence启动相关进程),使用超级兔子或者360的要注意了,开机启动服务中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FLEXnet Licensing Service 不可以禁止,否则运行软件时提示无法找到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