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板子同一个BGA扇出的过孔尺寸不一样?

楼主(2010-01-11):
Bottom Side 和 Top Side
是一个老美画的板子,BGA361封装, 0.8mm pitch,0.5 ball,奇怪的是Via size都不一样

网友:
Via size----是 Drill size 还是 Pad size?
如果是Pad size 倒是很常见,如果是Drill size,我很少见过。也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Via size----是 Drill size 还是 Pad size?
如果是Pad size 倒是很常见,如果是Drill size,我很少见过。也 ...
引用 网友A:

    Via size 是Drillsize吧,

我也没见过这种,
但可能是这样的,
比如小孔都是设定为5.1的线打出来的,
它可能在设定里就指定,5.1的线,只用VIA8的孔,
其他信号用VIA10的,
所以扇出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图中是隔几行就变尺寸,每一行都是相同的啊

网友:
回复  may

    可是图中是隔几行就变尺寸,每一行都是相同的啊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不知道用意了,
是不是这样比较好看啊.我乱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