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LAYOUT中设置板框的尺寸

楼主(2010-01-11):
我知道在LAYOUT中板框的尺寸就是实际PCB板的尺寸,但是我有点不太懂得如何设置板框的长和宽,请大家指点一下。   另外我想问下是不是根据X   Y   的坐标轴去确定板框的尺寸啊???   谢谢赐教   不甚感激

网友:
对呀,不过先要设置好尺寸单元

网友(2010-02-26):
Add-Line,然后用坐标输入的方式画出板框。

网友(2010-11-06):
用坐标方式控制板框的长宽,画完后不放心可以把尺寸标注出来

网友(2010-12-15):
可以在autocad中画好板框,设置左下为原点,另存为dxf格式,再导入到Layout中,这样是最精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