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坐标问题

楼主(2010-01-11):
肯定有人见过这个贴子了
我就想请教如何将图上的元件坐标导出来

pads画的板

每次我生成坐标  只有标准0,90,180,270等4种角度的坐标
比如45度的坐标都不能生成

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先谢谢了

网友:
把文件放上来,帮你出吧。
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斑竹还是讲下方法吧?

网友:
以上图为例,选择TOOLS/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

结果:

网友A:
方法同四楼!

楼主:
谢谢 keling
非常感谢

顺便再讲教一个小问题
如果我的BOT面的元件的话   那这个坐标该如何处理

楼主:
在bot面的话  元件坐标会不会全部是负数
那该如何处理

楼主:
感谢jimmy版主

网友(2013-05-31):
引用 网友A:
方法同四楼!

jimmmy大神,用脚本文件出的话是可以出出来,但是要满足元件的原点都在元件中心,这一点没法保证,而用camplus就没有这些要求了,但是只能出标准0,90,180,270等4种角度的坐标,比如45度的坐标都不能生成,所以我们都用cam plus转,我想问,怎样用cam转能将45度角也转出来?求大神指教,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