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已经布线的器件移动时走线能否一起跟着移动呢

楼主(2010-01-11):
如题,否则重新连线非常麻烦

网友:
    可以呀,移动的时候选零件,CLINE AND VIA,噢可

楼主:
    谢谢噢,试了一下,这种方法是整体移动,也就是同时选中走线和器件,他们之间相对不动,能否拖动器件而走线跟随着器件呢

网友:
也可以,那就只选器件,然后OPTIONS项吧,我不太记得了,
    上面有两个勾,你都试一下,好像不勾是可以跟着移的。
    我家里没安软件,也不记得了,呵呵

网友:
    stretch etch,不过也很痛苦。

网友:
    WG这方面做的比较好

网友:
    5#正解,真的很痛苦,它好象只能移动紧挨着管脚的一个cline segment,其他的线都被拉得很扭曲,所以还是别指望能节省时间了。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 group么

网友:
    5#正解,真的很痛苦,它好象只能移动紧挨着管脚的一个cline segment,其他的线都被拉得很扭曲,所以还是别指 ...
引用 网友A:

    扭曲后用Slide命令就好了,很省时间的

网友A:
    扭曲后用Slide命令就好了,很省时间的
引用 网友B:

        也只是相对来说节省吧,我经常遇到的就是移动以后走线会碰到焊盘,产生drc错误,对很多pin的连接件来说,slide也比较麻烦啊~~~

网友:
    move->右鍵temp group->在option中勾選零件,線等,選好你要選的東西->右鍵complate,就可以移動了
    但移動的時候線可能會產生大量的DRC

网友(2010-05-05):
    看来这是个难题,如何移动走好线的器件

网友(2010-12-30):
    勾选右边OPTIONS下的"STRECH ETCH"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都这样移啦

网友(2011-08-2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已经解决了。
移动的方法是,先不要选中任何东西,然后点move ,然后 选中要移动的区域 ——》移动  就ok了

网友(2011-10-12):
哎,是个问题啊
今天也遇到了

网友(2022-08-30):
    金线可以一起移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