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孔无法删除

楼主(2010-01-12):
自己放置的某一个过孔无法选择,无法删除,移动,即使用右键选择全部也不反白显示,重启电脑,软件都无法解决,换了电脑也无法解决,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过孔是否设置了stitching属性?
如果被设置了,右键,filter,Stitching vias

楼主:
按照楼上的方法解决,非常感谢,能告诉这是什么意思么

网友:
PADS过孔中的Stitching属性解释
https://www.eda365.com/frame.php?frameon=yes

楼主:
怎么反复跳回本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