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09无法进行DRC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0-01-12):
进行DRC校对时出现此对话框,请问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网友:
软件出现问题了  把板子关了 重新打开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重装了,也不行。

网友:
我的也弹出过类似的错误,关了之后重新打开好像就好了。。

网友:
ADVPCB.DLL 文件和系统冲突~~
1.要么重装软件。
2.要么重装系统。

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