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调入HSPICE model的时候出现的错误提示,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01-12):
我在调用Hspice model的时候出现这个提示,不知道如何着手解决,
哪位DX可以帮忙看看呢?

楼主:
看不到的DX请点击图片看放大的,谢谢啦

楼主:
没人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
tx_rx.cir中定义的走线太长,你改短些试试

网友:
"tx_rx.cir中定义的走线太长,你改短些试试,"
要改短恐怕不易,因為板子是匯進來的。
不知是否內存加大可解?

楼主:
内存加大??? 这跟文法字节数错误有关?

网友:
你的Error是 " tx_rx.cir中定义的走线太长 " 所以你覺得要怎麼除錯呢?
我不確定解法,所以想說加大內存,也許可以容許走線可以長一點,也說不定?

楼主:
好像不行啊,我的内存已经2G了,而且系统也只是XP而已哦。 我在家里的notebook也跑过,出现的错误是一样的。对了,你是在哪里对照错误代码的含义的?请指教

网友:
你自己貼的圖說明的ㄚ!
ine length exceecing limit of 512 "

所以我才猜是不是加大內存可解,現在看是不行。

楼主:
晕,我原先还以为是语句长度超过字符允许长度呢。
原来是针对定义的线长啊。呵呵

楼主:
兄弟有空的话,也可以试试这个hspice 模型,感觉它是专门为Hpsice设计的,所以Hyp不一定可以这么容易调入,看下面的链接 http://www.altera.com/support/software/download/hspice/hsp-index.html
模型的名称是Stratix IV GX,位于最下面一栏。

网友(2010-05-15):
楼主可以直接尝试用HSPICE仿真,或者用SPICE TO IBIS转换模型后,用HYP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