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 封装问题

楼主(2010-01-12):
建封装时,IC outline默认是all layer
书上建议放在silkscreen top
请问如果,使用时我把它放在bottom layer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要放在ALL LAYER,如果零件是放在TOP,放在TOP 没问题,如果零件放在BOTTOM层,放在TOP就有问题了,放在BOTTOM层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