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关于测试点和mark点

楼主(2010-01-12):
在做钢网时,不想让测试点和mark点开孔
应该怎样处理助焊层
急 不胜感激

网友:
在文件中把测试点和MARK点删掉,再出钢网不就得了?

网友:
因为TEST和MARK以焊盘的形式做成封装!同Jimmy方法!

楼主:
谢谢 !
请问你们做钢网时mark 和测试点 开孔吗?

网友:
开孔是为了向上贴器件,MARK点和测试点又不需要焊器件,所以不开。

网友:
我原以为测试点和MARK点是同一种点MARK点是什么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定位点

网友:
在option/Suppress中添加不需要的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