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自动增加元件编号

楼主(2010-01-13):
请教!在使用orcad时,如何设置元件自动增加编号!即我刚画原理图,打开一个新的页面。添加一个电阻命名为R1,我现在只我复制这个R1,编号要自动变为R2。
          急!!!!!知道的请帮忙!!谢谢

网友:
按住ctrl拖一下R1不就自增加了吗。。

网友:
用10.5以上的版本,复制元件时它的位号就会自动递增,估什楼主还是9.2的版本。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preference中打开或者关闭,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2010-07-28):
    10.5以下的版本是不能自动增加元器件的编号的,只会出现重复的编号,要重新整理编号,10.5以上(包括10.5)版本的,就可以,只要按ctrl,托住元器件,就会自动增加了!

网友:
    我的是9.0的版本,遇到的问题和楼主的一样,也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