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帮忙分析PCIe 连接器的仿真模型 (附模型)

楼主(2010-01-13):
今天收到Tyco送来的PCIe的socket的仿真模型,其中包含:
1. Pcispfp.pkg
2. Pcimlfp.pkg
3. Pcievs9.mlm
4. Pcievs.spm
5. EPCIEVS9.sp
6. Epcievs.sp
请问大家,仿真的时候应该怎么对应呀?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每个文件的作用吗?
Tyco说里面也包含的金手指的S参数模型,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哪位DX可以明示?

网友(2010-03-13):
自己看吧

网友(2010-10-04):
很想知道,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2011-01-07):
5和6是touchstone的文件.如下
后缀为.MLM是Model.

网友:
NINE COLUMN MODELS [18 lines]
*****************************
      Model:       Tr/Tf:    Demo:
    PCIEVS9.MLM    30 ps     EPCIEVS9.SP
    EXAMPLE FILE INCLUDES MODEL FROM FOOTPRINT PACKAGE PCIMLFP.PKG
*********************************************************************
SINGLE PAIR MODEL (absolute ground reference)
       Model:       Tr/Tf:    Demo:
    PCIEVS.SPM      30 ps     EPCIEVS.SP
    EXAMPLE FILE INCLUDES MODEL FROM FOOTPRINT PACKAGE PCISPFP.PKG
*********************************************************************
txt文件中已经说明了2个sp的demo的用途,pkg是封装文件,mlm和spm.应该是其他的在sp中被调用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