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使用经验:mirror group

楼主(2010-01-13):
allegro mirror一部分(包括器件,走线,过孔)有时还不好实现,在使用中摸索了一套方法,请大家指正
1,把需要mirrorgroup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把不用的删掉,因为要替换via

2move cline,找好座标,mirror geometry,要用user pick

3via move时不能mirror,只能在copymirror

4,分别export subdrawing,分clineviavia只需V12

5,用写字板打开cline.clp,替换cline的层,topbottom替换,以此类推,替换时用"ETCH/top",多一点字符,以免替换错

6,用写字板打开V1-2.clp,替换V1-2,用V5-6替换。还要替换一个属性,nil t (,用nil nil (替换nil t (中的t好像是表示mirrored的意思,如果不改成nil,过孔类型是V56,但层却是从L1L2

7mirror symbol,要用user pick,统一的坐标

网友(2013-01-15):
?? 什么意思! 初学 不懂,将详细点啊! 楼主!

网友:
用16.3以上版本可以将需要mirror的电路模块建成一个复用模块,然后在复用他,复用的时候可以mirror整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