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中的一个封装上更改引脚编号,并更新

楼主(2010-01-13):
想把4号焊盘改成另外一个编号?
1.直接将封装压入Decal Editor中发现pin属性里面的Pin NO值是灰色的,无法更改!
2.在库里面选择此封装,点击edit,将封装压入Decal Editor,可以更改,保存封装,退出进入PCB中发现封装没有更新,4号脚的编号还是4号!
  请大虾支招,如何搞定?
-------------------------------
【另】,没有原理图,无法使用在原理图中改封装名并同步更新的方法!
       我就是想知道,如何直接在PCB上同步更新库里面的封装!!
thanks

网友:
将更改的元件另存封装名再去更新。

楼主:
发现只能在ECO模式下,可以采用替换器件的方式进行更新
在其它模式下,只能实时刷新丝印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