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PADS LOGIC中电源、地的连接麻烦方法

楼主(2010-01-13):
学习pads LOGIC一段时间了,觉得电源、地的添加实在麻烦。故我在库中做了两个电源、地形状的OFF-PAGE符号,在连接电源、地时使用这两个off-page符号添加不同电压的电源和地。

网友(2010-11-16):
我在摸索,可是就是不会弄。它不像建议各元件那样。不知道在哪个界面编辑那些符号。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原创】PADS LOGIC电源符号随意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574-1-2.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