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1-13):
举例:手机上带耳机插孔和外放喇叭,当耳机插入时,外放就不出声了。
这怎么用电路去实现?还是说插孔内部有什么装置,耳机插入外放自动断开?还是软件实现?

网友:
应该是硬件实现吧  插孔下方应该有个按键  使得外放电路断开 当拔出时 外放又连接

网友:
是硬件实现的,不是把外放电路断开,而是让它短接到地当然还有很多种实现方法。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网友:
耳机有个jack dectect脚,用这个东西实现的。

网友:
其实有二种方式,一种是硬件自动断开的,还有一种是用软件来控制的,检测到一个特定的脚接地后就是有耳机了。根据不同的应用会选用不同的方式。若有外置功放,第二种方式也可以加个简单的电路去控制功放的使能脚也可达到控制的目地。

网友(2010-02-12):
回复 楼主:

    It can be done by h SJ1-3535NG.pdf (38.98 KB, 下载次数: 6) ardware. See attached picture.

If no plug-in, pin3,5 and pin2,4 are connected to amplify.
If plug-in, pin3 and pin2 are connected to ear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