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不能实现一个焊盘分两根线布到两个焊盘——四线测电阻用

楼主(2010-01-14):
我需要布一类仪器配套用PCB板,用来做四线法测电阻。每对焊盘在内部要分别和电流源、AD采集相连。

        在用AD7自动布线时发现,总是自动布成图左的样子(会将走线电阻取到电阻值中),而实际上图右才是正确的布法。

        把RULE规则里的布线规则都试了,包括Daisy-midDriven,Daisy-Balanced,Starburst,将左侧焊盘设成Source,右侧对应的焊盘设置成Terminator。发现都不行。Daisy-midDriven还好一点,但是在布几十对这种线时,一样会有各别的布成图左侧的错误布线。

        是不是AD7就没有这个功能啊?要换用allegro之类的其它软件吗?

网友:
手动将它布好不就得了吗?如果不可以,画好I之后复制,Y方向旋转粘贴。

楼主:
呵呵,这个图就是个示意图,实际电路板上有几十对,位置哪能有这么规则!
几百种不同规格板子,要手工布到哪天啊!

网友:
我的想法是:推荐手工布线。如果实现想自动布线,可以修改一下封装,把电阻直接画成4个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
因为你的规则设置的线的布局是最短原则,所以系统默认自动走线的话,就出来左图那样了,想布成右图那样,我觉得只能手动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