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 蛇形线问题

楼主(2010-01-14):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进入orcad PCB DESIGN 后,当导入原件要布线后,我的Delay Tune是呈灰色的,不能选啊,有谁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急问,谢谢啦!!!

网友:
很有可能是版本不对。

楼主:
但是我有同事和我安装同一版本的,他就可以啊,很奇怪啊

网友:
是你的license的版本权限有限。

楼主:
高手,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这个license可以哪里下载有吗,有具体步骤吗?我是新手,不太懂。。。
谢谢啦!!!

网友:
把你同事能用的那一个替代你的LICENSE试一下,
不敢保证能不能好使。。

楼主:
谢谢啦,我把license删了在复制进去,就是原来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倒。。。
但还是谢谢各位的帮助啦~~~

网友:
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以后如果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可能原来的license被改动了。

网友(2010-03-25):
    奇怪的问题

网友:
    用PCB Editor中的Allegro PCB Design XL就应该可以。Allegro的几个不同的选项中有一些是不支持高速布线的。官方教程中说XL为:“Top-of-the-line product. Includes high-speed electrical and physical design 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