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将PADS的PCB转到allegro中

楼主(2010-01-14):
请问怎么将pads的PCB转到allegro

楼主:
按这个步骤老是提示unable open input file,所以PADS能导出的asc版本都试过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options file错了,应该是pads_in.ini,
要不你发给我看看949544060@qq.com

楼主:
搞定了,把那个ASC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就行了,不过转过来的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