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XP产生BOM时的问题!

楼主(2010-01-14):
请求帮忙呀!!
我在protel DXP中,使用report产生BOM单时,结果出现如下提示后就终止了!
是什么意思呀?求助怎么解决呀!!

楼主:
啊!没人知道呀!!各位兄弟帮帮忙呀!

网友:
在原理图中出错还是PCB? 换下试试

楼主:
原理图和PCB中都不能生成BOM!!
我郁闷了!

网友:
原理图应该可以的吧 PCB里就会出错误的 有可能自动推出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