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pads router 同步问题

楼主(2010-01-14):
layout过程中,想要用pads layout查看pads router修改画线的结果,必须先保存pads router画完线的文件,并关闭pads router,在用pads layout打开所保存的文件。过程繁琐,pads router与pads layout有没有同步设计这个功能,这样两个软件同时打开一个文件,一个保存,另以一个刷新一下,立刻就呈现最新修改的文件信息??

网友:
只是小技巧 打开另一个文件 不用关闭

楼主:
打开另一个文件?
我要问的是同一个文件在两个软件中同时打开
可以同时更改 可以同时更新~

网友:
PADS做不到

网友(2010-05-13):
PADS9.0不行吗

网友:
我的天改用PADS9.0也上版本不是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是挺麻烦的,9.0以上版本可以吗?

网友:
我也有此疑问啊,望高手解答!

网友:
和LZ一样在痛苦中煎熬~~

网友:
    用PADS9.0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DS9.0可以吗?能把详细步骤发上来吗?

网友:
    PADS9.0是可以的!PADS LAYOUT和ROUTER里都有一个图标是做切换的-Switch to PADS Layout/Switch to PADS Router如图!
    在LAYOUT或ROUTER里修改后,点这图标就可以在两者之前直接切换!

网友(2013-12-18):
非常感谢这个帖子,

网友(2014-02-17):
我用的PADS9.3版本,虽然也有这个切换图标,但是点击后,图标立马变黑不可用了,但是并没有切换到另外一个工具里面,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我的是精简版本,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可惜这不是楼主要的答案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两个处于关联状态吧?在ROUTER里面修改的东西在LAYOUT里面可以同步过去,反之也是一样的。+ @( h3 N5 P. y
我现在用的是9.3.1的,是可以的,打开LAYOUT在显示选项里面点ROUTER进入修改,修改的东西可以同步到pcb里面。希望回答的是你问的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两个处于关联状态吧?在ROUTER里面修改的东西在LAYOUT里面可以同步过去,反之也是一样的。
我现在用的是9.3.1的,是可以的,打开LAYOUT在显示选项里面点ROUTER进入修改,修改的东西可以同步到pcb里面。希望回答的是你问的

网友(2015-05-27):
一定要來學習的,感謝大大的用心分享